楼主(2013-04-28):
我是做机修 电工维修的 ,上班的时候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比较宽,我想用有空的时间补充一下自己,想自学一下PLC编程,我的电工也是自学的,现在的能看懂一般的电器图,但还不会自己绘制,请问,我该买些什么样的资料呢?

网友A:
直接下载三菱的编程手册和一个学习用的三菱软件就可以了。最好是自己可以绘制电路图的话学起来要容易上手一些。你会机修和电工的话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好的努力吧!
谢谢你,但愿能学进一点,呵呵,

网友B:
大多数人学了没有很大的意义,只是会,不能上实际的工作!还不如专精于一行!
谢谢,我上班的时间有太多是可以自己安排的 ,呆在厂里又没什么事,能学得进去一点最好,学不会也不浪费我什么,

网友C:
零基础的话,建议还是别学了,我都逐磨改行了。记得有哪位说过,这一行是破棉袄:暖不了,也冻不死。
谢谢,呵呵,改行我也想啊,但不知道改哪行好啊,所以还是先解决这温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