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SC41-24V 触摸反应慢,死机

楼主(2013-04-28):
一台GP2500-SC41-24V 触摸反应慢,点一下后,要过56秒才能点下一个,
有时点半天也没有反应,
还有出现死机情况,清除去内存,重输程序也没有好转
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触摸屏测试没有问题,基本上每一个点都按过。确认是好的

网友A:
通訊設置方面有確認過嗎?

网友B:
你可是试着把PLC程序刷下,在不行只有换触摸板了!

网友C:
通信的问题。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做触摸屏测试的呢?是用Self-Diagnosis(自诊断)里的Touch Panel测试的么?我手里有一块触摸屏,进入Touch Panel之后,点击左半边,屏幕对应的地方会变成白色,但是右半边却没反应。且触摸屏反应较迟钝,是不是触摸屏坏了呢?

网友E:
对,是触摸坏了。我有全新的,需要可以联系我。020-82160150,QQ843096268广州市伦科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F:
可能是你PLC和触摸屏连接的通讯问题!

网友G(2013-06-05):
触摸屏和plc 你的通訊各設定為那些參數

楼主:
不接PLC也会有慢的时候
有的时候又是正常的,
估计是不是主板不稳定呢

网友H:
我遇见过一回,触摸屏反应很慢,但每个按钮都起作用,断电复位也也不见好,但我退出系统以后再启动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2013-08-24):
我用的是MP377的触摸屏,以后有出现了几次反应慢的现象,但每次都退出系统后重新启动就正常了

网友I:
如果在系统的触控自诊界面也是触控反应慢或大片区域无法触控,一般是触摸板损坏,更换新的触摸板就可以;也有是主板触控电路故障引起的,不过概率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