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3U一台FX1N怎么实现五轴啊

楼主(2013-04-28):
我有一台3U一台1N 怎么让1N当作3U的脉冲输出用 我现在 是用组态王做中间连接的
把4和5轴的数值写入到1N的寄存器里 让3U的输出信号同步1N的信号 可是 如果没有组态王 就不能独立工作了
有什么 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A:
FX3U和FX1N做485 并联

网友B:
485连接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那是不是两个都需要485模块啊?
另外我看淘宝上的 1N和3U的国产485BD 才几十块一个 能用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两个都需要485模块啊?
另外我看淘宝上的 1N和3U的国产485BD 才几十块一个 能用吗 ?
能不能用,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那些自己掏钱买贵的人也不是傻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