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USB驱动程序如何重装

楼主(2013-04-29):
USB-SC09-FX编程电缆没有按说明安装,在没有安装“通用”驱动的情况下,就直接安装“端口”驱动,显示成功,实际是没有安装好,又没有提示,如何安装,请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电缆的包装盒里面有一张小光盘,找来再装一次就行了。

楼主:
有光盘,没有提示,请详细点,谢谢

楼主:
已解决,卸载重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