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b使用
hulain

楼主(2013-04-29):
那位大侠能上传一个三菱伺服MR-J2-B和三菱FX1N通信使用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三菱伺服MR-J2-B你用过没有啊

网友B:
-b类型的是专用三菱运动控制网络,1n应该无法控制,还是换成 -a吧
三菱伺服mr-j2-b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