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各位大神  我用fx1n的PLC与松下a4的伺服通信   电机可以正反转 但是电机上电时一碰就会有抖动   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求解

网友A:
如果是刚启动的时候抖一下正常的。如果动的时候抖动很厉害,就要检查UVW接线和调整伺服参数看看

楼主:
ymmfa:
如果是刚启动的时候抖一下正常的。如果动的时候抖动很厉害,就要检查UVW接线和调整伺服参数看看
       非常感谢 ymmfa 现在已经解决了 检查了下重新理了一下线    就好了   估计应该是某个输入与输出短接了导致的

网友B:
参数有点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ymmfa:
如果是刚启动的时候抖一下正常的。如果动的时候抖动很厉害,就要检查UVW接线和调整伺服参数看看
       非常感谢 ymmfa 现在已经解决了 检查了下重新理了一下线    就好了   估计应该是某个输入与输出短接了导致的

你是怎么搞设备的,怎么搞好的还不知道,为什么是估计呢,不能找出确切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