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软管能防干扰吗

楼主(2013-04-29):
金属软管能防干扰吗

网友A:
我认为可以

网友B:
不能,金属软管,主要作用是保护电线,屏蔽还是需要做屏蔽线

网友C:
我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屏蔽防干扰功能,但要真需要屏蔽的话还是上屏蔽线吧。

网友D:
能是能,关键一点是得和电线紧密贴和,才能发挥作用,如果间隙过大反而起到反作用,

网友E:
金属软管两端接地后,应该可以对防干扰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F:
正确接地的话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