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我们公司的变频器在工作适合,只要超过一定的频率就会跳电,怎么回事啊,慢速的时候很好的啊

网友A:
负载太重

楼主:
不会的啊,以前都用的好好的,补充下,达到一定频率时候变频器自动停止输出,电机不转了,

网友B:
回工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C:
监控一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

楼主:
唉,说明书丢了,,,怎么办

网友D:
负载有问题

网友E:
根据变频型号上网搜索一下说明书。恢复出厂值,然后参数重新设定看看

网友F:
调整V/F曲线,最大扭距,最大输出电流,频率最好不要超过100HZ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回工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H:
没有说明书又不会弄就换新品吧,老板出钱了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