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掉wincc flexible中图像的白色背景

楼主(2013-04-29):
描述:例如把阀门拖入画面总带有白色背景
描述:把阀门的背景改为画面背景后,白色背景看不出了
描述:但是把阀门放到过滤器上时,阀门的背景色又显示出
wincc flexible中的增强图像文件中,拖进画面中的*.wmf图形都带有白色背景,怎样去掉白色背景 。
例如把阀门拖入画面总带有白色背景,把阀门的背景改为画面背景后,白色背景看不出了。
但是把阀门放到过滤器上时,阀门的背景色又显示出,请问怎样去掉图库中元件的白色背景。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好的办法呀,能否将你的阀门移到筒体外部使用?
请问你的图形是在“图形库”里找的吗?如果是应该可以选择“透明色”选项。如果是自己选择的图片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A:
哈哈,刚刚我打开软件试了试 你那个阀可以通过设置把背景色去掉的。
请在属性的“透明色”选项中勾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刚刚我打开软件试了试 你那个阀可以通过设置把背景色去掉的。
请在属性的“透明色”选项中勾选一下。
我用的是触摸屏上运行的软件wincc flexible, 不是电脑上运行的WINCC

网友B(2013-11-04):
透明色 啊 透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