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AKKO V710C触摸屏的报警显示文本和触发信号怎么编辑

楼主(2013-04-29):
HAKKO V710C触摸屏想改一下设备报警显示文本,和对应触发信号,请教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玩过富士的屏,可能会给你点建议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报警信息在软件中在哪里编辑,因为可以在多处使用,通常的在信息中编辑,在缓冲区组态中进行地址的链接。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