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今天用了个私服,有个回原点指令,那个近点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回原点时到位的标志,通过该信号的ON/OFF得到【原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原点时到位的标志,通过该信号的ON/OFF得到【原点】位置

那意思是近点信号的地方就是原点?

楼主:
那爬行的速度,有是哪的距离啊

网友B:
近点就是接近原点,也是就快要到原点的地方了,这个时候电机减速 行,运行到原点的地方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点就是接近原点,也是就快要到原点的地方了,这个时候电机减速 行,运行到原点的地方就停止了!

哦,那用的还是运行前的脉冲数量了?

楼主:
就是没到近点信号前运行的是什么速度

网友C:
DZRN高速搜近点信号,近点信号ON,低速代原点信号,原点信号ON,轴停止, 原点 确定
ZRN 高速搜原点信号,原点信号ON,低速运行,原点信号OFF瞬间,轴停止,原点 确定

网友D:
楼上DZRN 和ZRN是同一指令吧,只不过一个是32位,一个是16位,都是近点ON低速同向前行(我一般做成低速反向,有利于设备),直到近点OFF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