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USB于Q系PLC直连连不上的问题 检测未识别设备 USB通信故障

楼主(2013-04-29):
三菱Developer USB驱动已有与Q00UCPU直连 设备管理器中未识别 通信检测意思为USB线路故障不通 连接方式和GOT连接时相同 有大神赐教说是没有在Dev中选择我用的端口 求大神赐教在哪里 怎么选端口 本人用是的USB传输线 万分感谢

网友A:
在你的设备管理器里面选择你要用的端口!

网友B:
选择使用USB连接

网友C:
需要先安装驱动

网友D:
把GOT里面USB驱动重装下

网友E:
怎么安装啊 求详细说明 我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 我的电脑时WIN7 系统 32位
用USB于Q系PLC直连连不上的问题 检测未识别设备 USB通信故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