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请教各位一道考题  150/5A电流表配变比为150/5A的电流互感器,当电流表的指示值为90A,通过该电流表线圈的电流是多少   老师说是90A可是我觉得应该是3A吧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流过互感器的电流是90A电流表的电流实际上是3A

网友B:
你老师牛B

网友C:
应该是270吧。

网友D:
90/150*5=3A

网友E:
当电流表的指示值为90A,通过该电流表线圈的电流应该是3A。

网友F:
互感器初级电流(被测导线电流)是90A,次级电流为3A,即为流过电流表的电流;
想来,电流表内应当有分流器,流过表头线圈的电流应当不大,但未实际观察过。

网友G:
問老師 電流表線圈可以耐 90A?

网友H:
很牛X的老师,问一下你们老师是什么专业的,可能和苍老师一个专业的吧

网友I:
你交学费少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互感器初级电流(被测导线电流)是90A,次级电流为3A,即为流过电流表的电流;
想来,电流表内应当有分流器,流过表头线圈的电流应当不大,但未实际观察过。

网友K:
二次最高电流5A
上班=上坟

网友L:
你老师可去去见他先人了!

网友M:
这老师的教师证是在电杆上找办证的办的吧

网友N:
150/5=30 就是说,30比1;90A/30=3A  就这么简单

网友O:
互感器的电流是90A电流表的电流实际上是3A

网友P:
叫么B老师看看书

网友Q:
这个学生是不是把老师的题目给改了?

网友R:
我想老师讲的是电流是90A。就是实测的电流90A。
没有让你考虑流经电流表的电流。

网友S:
装电流互感器的目的就是要降低通过电流表的电流,如果通过电流表的电流象你老师说的是90A,那还装电流互感器做什么?你老师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T:
是3A,一次电流150A时电流表通过5A,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U:
你老师的电工基础是学校保安教的的

网友V:
电流表也是150/5A的么?也就是说实际有5A就显示150A,和互感器刚好抵消,显示实际值。

网友W:
90/150A/5A=3A

网友X:
你老师实在搞。

网友Y:
呵呵,老师不耐烦了!

网友Z:
悲催的老师、、、这是个教体育的吧?

网友AA:
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AB:
当电流表的指示值为90A,电流表最大刻度是150A,如果是1500A,那指示值就是9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