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机器定位的振动?

楼主(2013-04-29):
在机器使用直线插补指令后,如何减少机器的振动,除了增加加减速时间,不知还有何良法?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增加机械的制造和装配精度,做好安装基础。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还得看什么机器的震动 要是有联轴器的话 要把联轴器跳动调到最小 这样可以减少机器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