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FX2N,如图为什么X0跟X1 做计数用正向跟反正向碰都是加,不能减,些程序方法在其它三台机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请你最一次确认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第27程序步和第35程序步,可能存在问题。
就你给出的图片分析,这二步应该用常闭写比较合理,仅供参考。

网友B:
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是感应块太短了。你这是利用正反转来做的。先X0先感应到接着X1感应到就是加了。如果X1先感应到接着X0感应到的话就是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最一次确认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第27程序步和第35程序步,可能存在问题。
就你给出的图片分析,这二步应该用常闭写比较合理,仅供参考。

问题是同样这几步在其它机器上正常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是感应块太短了。你这是利用正反转来做的。先X0先感应到接着X1感应到就是加了。如果X1先感应到接着X0感应到的话就是减了。

感应太短,感应开关上的灯都亮了,何况信号已经进到PLC了,灯也亮了,感应开关通断的频率很低的,只能再看是不是感应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网友A:
回3楼楼主问题:
你的问题就在此。其他机器上使用该程序正常,而在这台机器上有问题就是在这段程序上使用该逻辑控制的不合理。因为虽然看程序不一定能够发现问题,而实际安装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等由于位置,灵敏度(反应速度)等原因)造成工作异常。
如果楼主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能否贴出实际传感器安装的实际位置图片,让站内有此兴趣的同行来帮助呢。
其实,你也可以仔细观察X0/X1动作过程来发现问题,用手盘动这个轴慢慢转动观察这二个输入点的。要使减功能成立就是要让X1先通后,让X0接收脉冲,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你的程序才能实现减的运算。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增减计数器,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3楼楼主问题:
你的问题就在此。其他机器上使用该程序正常,而在这台机器上有问题就是在这段程序上使用该逻辑控制的不合理。因为虽然看程序不一定能够发现问题,而实际安装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等由于位置,灵敏度(反应速度)等原因)造成工作异常。
如果楼主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能否贴出实际传感器安装的实际位置图片,让站内有此兴趣的同行来帮助呢。
其实,你也可以仔细观察X0/X1动作过程来发现问题,用手盘动这个轴慢慢转动观察这二个输入点的。要使减功能成立就是要让X1先通后,让X0接收脉冲,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你的程序才能实现减的运算。

问题已解决,有一个开关的碰块离得稍微远了那么一丁点,找了好久的问题,内部计数器也换了,外部输入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