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故障,懂得给点建议

楼主(2013-04-29):
三菱GOT1000断电后在开起来按上去没反应了,并且上面的数据有残缺,怎么办呀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池低下

网友B:
跟PLC同。通信异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和PLC通讯存在问题,系统设定好了后重新写入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通讯口有问题,更换通讯口控制板

网友E:
通讯参数会丢?

网友F:
和PLC通讯出现问题,检查通讯!
相互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控友,重新写入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