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烘干房控制方案

楼主(2013-04-30):
蒸汽散热器加热空气循环 温度要保持一定 进汽量要用什么阀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A:
电动碟阀不知道是否满足要求。
通过碟阀的开度来控制温度。

网友B:
要用比例调节阀,在PLC中加入PID 算法,(比例、微分、积分)

网友C:
定楼上,用个温度表控制比例阀的开度。有气动的和电动的

网友D:
用温控器个电动、气动比例阀都很好,以前做胶带厂都是这样

网友E:
用一个温控器和一个风摸阀,拉一条空压气管就好了

网友F:
顶2楼,蒸汽冷凝水比较危险,不建议快开快关,用模拟量保持流通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