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看了好多网上 说明和 编程手册  是不是速度 不能设定啊  必须用 加减速的

那我写的指令 DDRVA K5000 K1000 Y0 Y2

K1000的速度还有什么用 根本没用啊

怎么能让 脉冲频率 使用我的设定值

网友A:
DDRVA D0 D2 Y0 Y2

楼主:
我的意思你可能没明白

我昨天用1N 做绝对定位 发现   你 指定的脉冲频率 没有用 不管你设置多少  他都不是按你设置的速度发的 、

好像是按D8145 8146 8148 这三个 值 计算出来发的

我把指令里的频率设置成多少都没用  不管高 还是低 好像 跟我设置的频率没关系一样  只有我改变了 D8145 8146 8148  这3个寄存器的数值 好像
才会变速  我是想知道怎么用指令里的频率发脉冲 另外 3U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设置多少 就按多少发脉冲
我想会不会1N 有什么特殊寄存器 控制 按照那种频率发脉冲光  比如 某个M ON 的话用D8145 8146 8148   带加减速的频率

OFF的话 用指令里设置的频率发脉冲

网友B:
你要设置D8148的参数值,它是指令DRVA中从基底速度提高到最高速度的时间,如果你的最高速度设定为100000(D8146的值),D8148设置为100,那它的基底速度为100000/1000=100

网友C:
应是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没有设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