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逆变器,可以带动小变频器或是PLC吗?

楼主(2013-04-30):
随车有一个车载逆变器,问一下,这个逆变器输出的220V可以接PLC或是变频器吗?接上只是看一下有没有问题,不带负载运行。仅仅通电看一下。
车载逆变器是200W的,可以通电承受 实验多大的变频器?
这样对车的电瓶影响大吗?

网友A:
汽车发动起来应该可以带动,楼主莫非是回收PLC和变频器的?发动起来
!!!

网友B:
估计带个PLC没问题,带变频器的话有点玄,变频器有大电容,即使空载,大电容充电瞬间的电流可能会把逆变器烧毁

网友C:
PLC才几十瓦,当然可以,小功率变频器不带负载的话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D:
PLC才几十瓦,当然可以,小功率变频器不带负载的话应该也可以的,带负载的话不行,我用了两个1200W的带个0。75KW的都带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