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IA的程序如何快速准确的转换成CP1E程序?

楼主(2013-04-30):
我有一套CPMIA的程序,现在想用CP1E的PLC了请问程序怎么按照原来的程序转换到CPIE上用呀!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请详细赐教!

楼主:
是欧姆龙的PLC哦!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1、双击左边栏最上面一行“新PLC1......”,把之修改成你现在的PLC型号,CPU
2、把输出位的CH地址加多一个0,如10.00改为100.00,11.00改为101.00

网友B:
版主说的对!就是这样!

网友C:
指令好像 太罗嗦了吧 这样倒 ?、

网友D:
改变PLC类型

网友E:
版主说的对!就是这样

网友F:
更改PLC型号后在程序END前加
LD CF113
MOV 10 100
MOV 11 10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更改PLC型号后在程序END前加
LD CF113
MOV 10 100
MOV 11 101
这个牛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