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直线电机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4-30):
今天调试一个直线电机,左右有限位开关,当我把电机放到原点时,启动私服电机,运行正常来回运动,当运行到中间位置是突然断电,再送电启动的时候(位置不在原点了),它就直接到限位开关了,意思就是不按以前的线路走了,走的超过距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控制存在问题,因为断电后重新执行,电机按照从起点出发去执行,导致移动距离不对。

网友B:
先找原点!

网友C:
注意原点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

网友D:
突然断电,就是问题关键,程序数据处理跑飞了。

网友E:
断电再来电后要先回绝对原点。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F:
注意原点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最好是断电后马达来一次原点复归,这样可以保证马达在原点
引用一楼的话“应该是你的控制存在问题,因为断电后重新执行,电机按照从起点出发去执行,导致移动距离不对。”
大概也就是这里比较容易出问题
宁静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