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1:HAKKO V710的触摸屏报警怎么设置
:2:有个设备我把屏幕的程序导出来了但是找不到报警的设置啊
:3:还有就是我导出来的屏幕画面上的字怎么没有显示啊,
:4:有一个新的HAKKO V710C的屏幕把老屏幕上的数据导出,然后导入到新的屏幕上,导入时显示(屏幕数据没有设置)请问要设置什么数据啊,
:5:导入到一半是又显示(一些数据错误,ERROR:75(0:))
6:导入完成后显示:检测
(一些数据错误,ERROR:75(0:))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要与PLC连接才会正常显示,这个屏编程有点麻烦

网友B:
1、报警设置非常简单,在信息中写入报警后提示的信息,请注意,没有地址链接。在缓冲区设定中设定采集类型为报警,然后指定地址以及前面写的信息号。
2、在富士Pod中的报警使用非常灵活以及多变,可以在报警控件做,也可以使用图形库,总之,方法非常多。
3、如果屏是繁体的,那么在简体系统上将出现字体无显示或者乱码的情况,可以在字体设定中进行修正。
4、如果项目中有使用SRAM的地方,需要首先利用屏中的菜单功能将屏的SRAM进行格式化。
5、Err75代表画面数据与机型不同,在软件中将你要下载的项目机型修正为你实际的机型。

Good Luck~

网友C:
学习了。。。。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楼主:
谢谢,学习了
1:还有个问题我把屏幕的程序导出来用V-SFTV5打开,屏幕上的字没有显示,请问怎么设置?
2:我在信息栏中看到了全部的报警显示文本,但是显示文本前的代码“如05377,05378..........怎么与PLC里的信号连起来,在那里可以修改或编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
1:还有个问题我把屏幕的程序导出来用V-SFTV5打开,屏幕上的字没有显示,请问怎么设置?
2:我在信息栏中看到了全部的报警显示文本,但是显示文本前的代码“如05377,05378..........怎么与PLC里的信号连起来,在那里可以修改或编辑,

1、前面已经说过语言的问题了,或许你可以上传项目文件,我帮你看一下。
2、在系统缓冲区设定中进行报警地址的链接。

Good Luck~

网友D:
1.HAAKO触屏报警设置与其它类型的相似,你与PLC连接后,希望PLC程序中哪个报警点显示,你在
触屏就设置哪个(例如: 程序中Y0,在触屏中直接写上就可以了 Y0电机过载),我不清楚你所说的
是关于什么方面的报警?

2.HAALO的触屏是可以设置的,如果没有显示是因为你新的触屏没有设置好,老的程序超出了新的程序所设置的范围

虽然一直在用这个触屏,但碰到的问题并不是很多,也许我所说的帮不了你什么,一起讨论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的报警,和调程序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这个程序是日本人编写的,大家可以下载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的报警,和调程序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这个程序是日本人编写的,大家可以下载看看,研究一下。

报警通过宏以及间接寻址来实现。

多语言通过使用图形库切换不同的图片来实现。

Good Luck~

楼主:
它的报警输入信号与报警信息怎么对应的,(如:PLC的 X , M, D, Y, .....这些信号的输入或输出触摸屏怎么显示报警页面和相关的信息。还有它的显示页面上的字怎么调有图形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的报警输入信号与报警信息怎么对应的,(如:PLC的 X , M, D, Y, .....这些信号的输入或输出触摸屏怎么显示报警页面和相关的信息。还有它的显示页面上的字怎么调有图形库的,

图形标记可以进行组态,通过地址赋予不同的值来调用不同编号的图形,从而完成了语言的切换,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CF卡就可以切换,且与传统不使用CF切换语言的方式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刷新屏幕。缺点在于组态者的工作量太大。

至于报警,只能举出其中的部分说明,因为完全去看会非常浪费时间,通过下图来告诉你其报警是如何完成的。
其通过在信息中组态需要显示的报警信息,通过控制信息的控制地址$u11520与$u11521中的值不同来显示不同的报警地址,没有外部地址的对应内部地址。

通过对内部地址&u20判断来调用对应的间接寻址,读取对应的报警号(其实就是对应的地址编号而已)

然后通过循环宏,来不断的将外部地址值赋予$u20,从而完成整个报警过程。

这种报警的缺点在于由于没有组态系统缓冲区,因此无法进行历史查询,严格意义来说,其知识一个错误的提示信息,并不能算报警。

Good Luck~

楼主:
还有(页块)和(直接块)好像也是报警的,它是怎么用的。

网友E:
报警还是用Alarm  Tracking方便啊,设置下PLC内存,再写下报警信息,就OK了,快啊,以前见过有人用透明灯来做警报,没历史记录啊,又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页块)和(直接块)好像也是报警的,它是怎么用的。

页块只是用于同时显示多条报警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报警还是用Alarm  Tracking方便啊,设置下PLC内存,再写下报警信息,就OK了,快啊,以前见过有人用透明灯来做警报,没历史记录啊,又不方便。

如果是非连续地址,看看还方便否?这一点人家Proface真的方便啊。

Good Luck~

网友E:
我一般写PLC的警报程序时,警报软元件都是连续的,这样PLC与触摸屏的传送速度快啊。

网友E:
记得以前有套设备是用V712S的触摸屏,警报程序是用透明灯做的,没历史记录,后来上司要求我改,我就用Alarm  Tracking来做,但一看那PLC的警报程序,头大,警报软元件不是连续的,东一个,西一个,开始怕麻烦,PLC程序就没改,结果做出来,触摸屏刷新得相当慢(就是切换画面或者看画面的数据,刷新好慢啊),后来把PLC的警报软元件续个做成连续的,花了我好多时间,结果就没事了,V712S刷新相当给力了。哈哈,一点的小经验。

楼主:
现在我们设备用的也是你说的那种警报程序是用透明灯做的,如果要把它改为Alarm  Tracking来做,会不会占用系统内存啊,要不要加内存卡,

楼主:
;僷僗儚乕僪擖椡曗彆
IF($u10101 >= 4) LB 5 (W)
IF($u10101 == 1) LB 2 (W)
IF($u10101 == 2) LB 3 (W)
IF($u10101 == 3) LB 4 (W)
$u10105 = '*'
JMP LB 1
LB 2:
$u10105 = '**'
JMP LB 1
LB 3:
$u10105 = '***'
JMP LB 1
LB 4:
$u10105 = '****'
LB 1:
$u10103 = $u10102 << 4 (W)
$u10102 = $u10103 | $u10100 (W)
$u10101 = $u10101 + 1 (W)
RET
LB 5:
RET
;
;
;

楼主:
SCRN23丂撪晹儊儌儕彂崬SW丂俷俶儅僋儘
;儊僢僙乕僕昞帵丂儊僢僙乕僕俶倧丏愝掕
$u12010 = 2U (W)
;僇乕僜儖堏摦梡僨乕僞弶婜壔
$u00250 = 1U (W)
;
;俼儗僕僗僞撉弌張棟
$u05000 = $u00250 - 1U (W)
;VG
$u05300 = $u00250 - 1U (W)
$u05300 = $u05300 X 150U (W)
;
IF($u00250 == 18) LB 1 (W)
IF($u00250 == 19) LB 2 (W)
IF($u00250 == 20) LB 3 (W)
$u05000 = $u05000 X 470U (W)
JMP LB 0
;
LB 1:
;娫愙傾僪儗僗愝掕  (宆No侾俉) D6500乣
$u05000 = 6500 (W)
JMP LB 4
LB 2:
;娫愙傾僪儗僗愝掕  (宆No侾俋) D7000乣
$u05000 = 7000 (W)
JMP LB 4
LB 3:
;娫愙傾僪儗僗愝掕  (宆No俀侽) D7500乣
$u05000 = 7500 (W)
;
LB 4:
;娫愙傾僪儗僗愝掕
$u05005 = 100H (W)
$u05006 = $u05000 (W)
JMP LB 5
LB 0:
;娫愙傾僪儗僗愝掕
$u05005 = 102H (W)
$u05006 = $u05000 (W)
LB 5:
;俼儗僕僗僞仺撪晹儊儌儕堦妵揮憲(帪崗)
;VG
$u05305 = 102H (W)
$u05306 = $u05300 + 10000U (W)
$u05308 = 0H (W)
;
$u05006 = $u05006 + 12 (W)
$u05512 = *$u05005 C:7(BMOV) (W)
$u08012 = $u05512 C:7(BMOV) (W)

楼主:
$u00021 = PLC[M03072] (W)
$u00021 = $u00021 & 80H (W)
;$u00021 = 0080H : 僟僀僾儗僗僩俷俹
IFNZ($u00021 & 80H) LB 10 (W)
;
;$u00020:扨埵曄姺僼儔僌
IFNZ($u00020 & 4H) LB 0 (W)
IFNZ($u00020 & 8H) LB 0 (W)
IFNZ($u00020 & 10H) LB 1 (W)
IFNZ($u00020 & 20H) LB 1 (W)
$u10110 = 3 (W)
SYS (SET_SCRN) $u10110
RET
LB 0:
$u10110 = 403 (W)
SYS (SET_SCRN) $u10110
RET
LB 1:
$u10110 = 603 (W)
SYS (SET_SCRN) $u10110
RET
;
LB 10:
IFNZ($u00020 & 4H) LB 11 (W)
IFNZ($u00020 & 8H) LB 11 (W)
IFNZ($u00020 & 10H) LB 12 (W)
IFNZ($u00020 & 20H) LB 12 (W)
$u10110 = 80 (W)
SYS (SET_SCRN) $u10110
RET
LB 11:
$u10110 = 480 (W)
SYS (SET_SCRN) $u10110
RET
LB 12:
$u10110 = 680 (W)
SYS (SET_SCRN) $u10110
RET

楼主:
请教HAKKO V710宏指令

楼主:
本人对宏指令一窍不通,望前辈指点,....详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设备用的也是你说的那种警报程序是用透明灯做的,如果要把它改为Alarm  Tracking来做,会不会占用系统内存啊,要不要加内存卡,

1.一定要将PLC的警报软元件做成连续的,这样PLC与触摸屏通讯的时候,是成批连续的数据进行传送,传送就快,如果不是连续的,东一个,西一个,那么传送是一个、一个的进行,会造成传送速度缓慢,屏的刷新将变得好慢,注意这个技巧就行了。
2.不用加内存卡,就可以实现历史警报记录的,只要不掉电,就一直保存有警报记录,掉电就没了,如果想掉电都有保存,就要加内存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一定要将PLC的警报软元件做成连续的,这样PLC与触摸屏通讯的时候,是成批连续的数据进行传送,传送就快,如果不是连续的,东一个,西一个,那么传送是一个、一个的进行,会造成传送速度缓慢,屏的刷新将变得好慢,注意这个技巧就行了。
2.不用加内存卡,就可以实现历史警报记录的,只要不掉电,就一直保存有警报记录,掉电就没了,如果想掉电都有保存,就要加内存卡了。

V710的历史报警以及趋势记录在SRAM中,依靠屏的电池保持,与掉电无关。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V710的历史报警以及趋势记录在SRAM中,依靠屏的电池保持,与掉电无关。

Good Luck~
如果报警有记录的话,不需要用外置存储卡吗?会占有系统内存吗?

楼主:
请教V710触摸屏怎么做一个移动的东西,如:一个方块根据编码器的数据的大小左右移动,请问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