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代码问题

楼主(2013-04-30):
还是上次的话题,我们公司的变频器是四方C320的,当用电位器调节频率时,只要频率超过十一,变频器就报警oc1,这是过流的意思,我将电机线拆了,在运行变频器,调节频率,一切正常,这就排除了变频器不会是坏的对吧,那问题可能出在线和电机上,线和电机我都用兆欧表测量过了,都是好的,我记得我只换过一个电位器,换了就变成这样了,各位大侠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不带负荷试一下

楼主:
电机不带负载也会报警,把电机线拆掉,就好了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电机线老化了,重点查下电机线,还有就是你换的电位器,换了就变成这样了,你把原来的换上去,或者再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