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位置控制模式与PLC接线 程序图

楼主(2013-04-30):
我用的是华大的伺服器
FX3U 16mt的PLC
伺服器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需要导轨移动设定的距离然后回到原点
伺服器
24+接开关电源正
使能内部置ON
P+ 接 PLC y2
P- 接 PLC COM2
SING+ 接 PLC y3
SING- 接 PLC COM3
编码器0V 接 开关电源 0V
程序
这一步是拉出来写的 不在步进指令内
齿轮比是2:1 1MM发出1000脉冲
求高手指教这样做有没有错
实际运行中程序可以往下走,但是电机不会运转
程序写的是 定位到到达后 马上就返回原点, 这样做会不会对电机有损坏,
需要加一个定时吗?

网友A:
加个延时吧

网友B:
你用什么伺服,有没有说明书,说明书都没有,谁知道接线对不对

网友C:
1、接线就有误 2、程序也有点问题
Fx3U的脉冲输出口是Y0和Y1,你把P+接到Y3上怎么行呢,根据你的程序DRVI脉冲输出用的是Y1,方向是Y2,然后根据你选的FX3U是源型输出还是漏型输出,再决定是把P+还是P-接到Y1上
同样,SING+/SING-应该接到Y2上
程序图的最后一段,不需要,DRVI会根据你脉冲数的正负自动来确定要不要对Y2进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