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停止程序

楼主(2013-05-01):
请问这个程序中的m8034是不是多余的,不要他不也可以实现停止吗, 不要的话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是用来调试的,M8034一般用在程序调试或则设置使用期限

网友B:
找找相关联的有没有,没有就删掉吧

网友C:
m8034的线圈电时,禁止所有的输出,但是程序仍然正常执行

网友D:
m8034是禁止所有的输出

网友E:
3楼说的很明白

楼主:
前面已经ZRST ALL 了。也就是说不给他条件是不会在运行的对吧,为什么还要个m8034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他的作用了

网友F:
就是有的男人喜欢蹲下撤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楼主:
楼上好幽默
天宫-号

网友G:
顶下!
维修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