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2013-05-01):
家住高楼,经常水上不去,准备装一个128w的单相自吸泵,为了绝对安全,准备加一个220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但不知多大合适,请有做过的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要用隔离变压器的,直接加个漏电开关就行了,如果要用买个300V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隔离变压器的,直接加个漏电开关就行了,如果要用买个300VA的吧。
漏电开关失效了呢,再就是有漏电开关,动作前麻一下也受不了,300小了吧,电机启动电流大呀?

网友B:
如果要用买个500V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