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请教下,FX3G的位置控制,在屏上怎么显示实际位置?

楼主(2013-05-01):
伺服控制5000个脉冲走一圈,也就是走5MM,想在屏上显示实际位置,用了个浮点数运算,不知昨回事显示不出来,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得先把D8340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得先把D8340转换成浮点数
一招制胜呀!

楼主:
先转换成浮点数就可以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D:
计算出问题最有可能是数据变换、数据传送、数据移位等小家伙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