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CJ1G和CJ1W的电源模块是通用的吗?谢谢!

楼主(2013-05-01):
请教CJ1G和CJ1W的电源模块是通用的吗?谢谢!

网友A:
二者不能通用,外形尺寸不一样!CJ1G的插口在右边,CJ1W的插口在左边!

网友B:
是一样的

网友C:
CJ系列电源模块只是电流不一样,其余都一样。根据带的模块选电源。

网友D:
都是一样的,CJ1W-PA203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也就是说CJ1W-PA203可以和CJ1G CPU 工作!

网友E:
搞错了吧,没CJ1W-PA203的,只有CJ1W-PA202和CJ1W-PA205R这2个常用的电源模块啊,前者功率小,后者功率大。

网友E:
CJ1W-PA202和CJ1W-PA205R都可以给CJ1G、 CJ1M、 CJ1H、 CJ2系列CPU供电。可作它们的电源模块。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个问题不叫简单。

楼主:
感谢!真个问题在大家的帮助下已解决!顺便问问CJ系列的有中文编程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