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输出Q0.2一直有,万用表欧姆档测量了下Q0.2和L之间一直导通,但实际没输出也没强制输出,Q0.2指示灯不亮,当真正有Q0.2输出的时候指示灯才亮,,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触电黏住了,还是?

网友A:
应该是粘连了。

网友B:
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通道坏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楼主:
但是其他的输出点很正常

网友C:
输出点粘连或者驱动的晶体管短路

网友D:
输出点粘连或者驱动的晶体管短路
netliuhao

网友E:
对你叙述的没有看太明白,
用电压测量方法测测吧。看实际的输出电压值是否和电源值一样。不一样就是坏了

网友F:
换个通道再试,,,,

网友G:
有条件打开它不就知道了,干吗要这样去猜。
还有,就是你如果是在断电的状态下测试,毫无疑问说明输出继电器触点粘连了,这个是针对于继电器输出型plc。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型则是输出晶体管故障了。

网友H:
打开。换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