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区别?

楼主(2013-05-02):
一般用哪个输出?使用寿命哪个长?价格哪个贵?噪音哪个低?

网友A:
一般继电器输出的用的多点,晶体管的贵一点,噪音低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电流比晶体管的大,晶体管的处理速度快

楼主:
噪音还是晶体管的小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电流比晶体管的大,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带接触器。晶体管输出的要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