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大家来看看一个触摸屏和两个S7-200PLC怎样通讯?

楼主(2013-05-02):
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到两个S7-200PLC,但是只能用到一个触摸屏,触摸屏上面显示数据和设置参数(两个PLC的数据和参数设置在这一个屏上完成),请大家给点意见,我该用什么样的通讯,才能实现数据显示和控制。

网友A:
触摸屏上选择1:N,然后在地址选择的时候会出现选择站号,其他什么都没有任何区别。
Good Luck~
如果我用显控的触摸屏,触摸屏上没有见到设置1:N的地方

网友B:
用的什么触摸屏?
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C:
通信距离,屏支持PPI和MPI吗

网友D:
哪儿有200破解软件?

网友E:
在组态通信“连接”上按实际硬件配置选择“连接1”和“连接2”的内容。

网友F:
一屏多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