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13-05-02):
想问下变频器的PID控制和自己编写的PID控制到底的区别如何,哪一个控制更好。

网友A:
问题在于你自己写的PID控制写在哪里?更高一级的PLC?还是写在变频器中?
如果写在变频器中,那么取决于两者使用的算法的不同以及程序员编写程序的功力如何。
如果写在PLC中,如果程序员的功力很久,在不考虑算法的前提下,无疑大闭环控制要比半闭环控制要好得多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指点,努力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