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1.液位开关可以测量高低水位  应该也有可以测量高中低三档水位的吧,知情人能不能具体一点?
2.液位开关一般是数字量输出,有模拟量输出的吗?
3.液位开关一般是无源还是有源,另外关于有源无源我现在的理解是需要外接电源的就是有源,比如三极管之类,不需要外接电源的是无源器件,有源无源是相对的?
4.液位开关接线一般是怎样的,这个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液位开关来判断吧,能不能举几个常见的例子,最好有图.

网友A:
液位开关一般就是用干簧管做的,浮球里面带磁铁,纯触点开关量。   一般一个液缸会装高中低三个液位,当低于中液位时报警提示补液,低于低液位时直接保护停泵!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1.液位开关可以测量高低水位  应该也有可以测量高中低三档水位的吧,知情人能不能具体一点?

确实有:比如连杆式的,可以把连杆分成好多段,多段测位,我们公司用的上海思派。其实浮球式的也可以,可以多个球,长短不一。

2.液位开关一般是数字量输出,有模拟量输出的吗?

一般常用的都是数字输出的,因为他都是定点的,上不是上就是下要么就是上中下等等,模拟值一般要求变化有连续性的。至少我目前没用过模拟值的,欧姆龙有一款带控制器的液位也是通过几根电极的原理,模拟的应该没有。如果想要模拟的,知道水位,一般可以用称重或者压力,然后转换成液位。

3.液位开关一般是无源还是有源,另外关于有源无源我现在的理解是需要外接电源的就是有源,比如三极管之类,不需要外接电源的是无源器件,有源无源是相对的?

一般都是干结点,也就是无源,也可以像你那样理解,一般都会问你给的信号是什么类型,分干结点和湿结点。也就是你的信号是需要电源,还是不需要,一般的液位开关都是通过纯的机械触点,内部的动作结构一般都是微动开关,所以都是无源的。
4.液位开关接线一般是怎样的,这个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液位开关来判断吧,能不能举几个常见的例子,最好有图.

图我就不画了,太简单,其实一般是一组报警一组开关,一组里正常是三根线,NO  NC  COM  常开常闭,还有一公共线,一般你要用什么开关,你就直接接出去就好了,接PLC就直接接一组输入,直接控制继电器的,看你的要求,如果是液位到停泵,假如你的泵是通过中继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你只要把常闭往中继线圈上一串就好。实际的还是要看现场要求。其实的说也白说,因为它就是一开关而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 下载积分:+1(qing222lian)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液位开关可以测量高低水位  应该也有可以测量高中低三档水位的吧,知情人能不能具体一点?

    确实有:比如连杆式的,可以把连杆分成好多段,多段测位,我们公司用的上海思派。其实浮球式的也可以,可以多个球,长短不一。

    2.液位开关一般是数字量输出,有模拟量输出的吗?

    好贴,讲的很详细

网友D:
    液位有模拟的,也比较常见,用来计算体积、设定参数都很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E:
    模拟量输出的液位计也有啊,像我们公司用的都是速坤的,一块表配一个液位探头,水位一目了然,而且还带模拟量输出 的,很方便的。

网友F:
    2楼讲的好详细啊。谢

网友G:
    讲得好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