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现在需要做一个贴标机,贴标头要求最多6组,然后分别有Z方向 Θ方向,也就是一组至少有2个马达,6组就是12个,加上运动X ,Y一共 14个马达,贴标头要求马达越小越好,最好用伺服。毕竟贴标头空间有限,马达尺寸能在20-40mm之间,布线要好,因为贴标头上那么多马达不好布线。各位高手有没有些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14个 伺服马达啊

网友B:
有专业做贴标机的厂家阿,上海亚丰。这么多的伺服?你方案还要考虑一下,就算做出来怕你调试不出来,加工中心也没有那么多伺服阿

网友C:
这么多的伺服,很简单的,用总线来控制,接线简单,控制方便。如果不清楚,我们可以帮助你,qq798998373.

网友D:
呵呵,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的伺服,很简单的,用总线来控制,接线简单,控制方便。如果不清楚,我们可以帮助你,qq798998373.

请问下你一般都用那种牌子的马达?如果用总线是用那一种呢?谢了

网友C:
用意大利的伺服电机,用CANopen总线的,所有的控制只要两根线,精度高,可靠性好!接线方便。

网友C:
而且总的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意大利的伺服电机,用CANopen总线的,所有的控制只要两根线,精度高,可靠性好!接线方便。

大哥,具体是意大利的那个牌子呢,在国内好买不?

网友C:
好的,意大利HDT和意大利Selema的伺服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