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新手用S7 200 CPU216自由口练习做一个称重程序,耀华的称重仪表发回的数据在V寄存器中就是 30、32之类的,这个算是ASCII码呢?还是16进制数?

现通讯收发正常。但在CPU216中 如何把VB中收到的数据转换为我要的带符号、有一位小数的值呢(固定一位小数)?貌似有很多转换指令CPU216不支持。
比如收到内容:
VB201 内容16#2B //+
VB20216#30 //0
VB20316#31//1
VB20416#31 //1
VB20516#34 //4
VB20616#31 //一位小数

怎样才能把VB201到VB206十六进制转换成
可以用来在上位机中显示以及运算、比较的实际重量+011.4

求教。。。。

问题补充:是S7-200CPU2161.00在S7/WIN32中怎么只有几个转换指令能用,有红X的是不是都不支持?S_R指令不能用的话还有其它办法么?

网友A:
你软件装的肯定有问题,电脑重启在装

楼主:
是软件问题么?个人感觉不是软件问题啊。。。。
软件在win7下和XP都试过了。。。全是这样。。。。好像不管PLC类型是216 224还是226 ,只要CPU版本在1.20以下的。。多多少少都有很多指令显示红X不支持。。。我这有CPU216 1.00版、CPU224 1.12版的PLC都试过。不支持的指令很多。

但在软件中手动将CPU224的CPU版本改为1.21后,所在指令都能用,编译通过。。。。

网友B:
你所需要转换的指令没打红色X啊。。。。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请教这种情况要怎样转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