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谁熟悉中央空调的控制系统啊,冷冻 冷却水泵变频控制方案思路是什么啊   那位大哥跟我讲讲控制思路啊

网友A:
蒸汽   冰水     霍尼韦尔EBI控制系统 HVAC    温湿度控制

网友B:
我有朋友是专门做这一块的。
螺杆机组控制柜,现在都是用的单板,不用PLC处理了。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C:
我单位的中央空调冷媒水和冷却水水泵都是用的三菱变频器。

网友D:
霍尼韦尔的控制系统可以做,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E:
我熟悉,可以咨询66869068QQ讨论

网友F:
一般都用DDC,江森,霍尼韦尔都有。S7 400也有

网友F:
控制一般有恒温变流量货边温恒流量。

网友G(2013-07-17):
前后温差,但有个最低值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控制一般有恒温变流量或变温恒流量。

同意楼上观点   ,
我做的也就是这两种,具体情况还要在现场调试的过程中去完善,恒温变流量时注意频率下限不能太低,否则会造成末端流量不足。
冷却水部分一般很少做变频控制,回水温度较低时,不开冷却塔风机即可。

网友I:
引用楼主huangpeng于2013-05-02 17:05发表的 谁熟悉中央空调的控制系统啊,冷冻 冷却水泵变频控制方案思路是什么啊 :
谁熟悉中央空调的控制系统啊,冷冻 冷却水泵变频控制方案思路是什么啊   那位大哥跟我讲讲控制思路啊

详见:

http://www.bestctrl.com/Details.aspx?id=26

网友J:
我现在就是专业做这方面控制的,其变频都是可根据流量、温差、压差等来进行自动调频的,交流QQ:398044502
坚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