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fuji hakko s806cd触摸屏usb驱动

楼主(2013-05-02):
如题,小弟急需。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肯指点下吗?

网友A:
1、如果你的软件版本更新到目前最新的V5.4.28版本,那么该驱动会自动安装。
2、如果你的软件低于V5.4.28版本,那么可以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找到Inf文件夹内,根据你的操作系统来进入对应的文件夹进行驱动的安装。
例如:Xp代表Xp 32位系统,Xp64代表64位系统,Seven32代表Win7 32位系统,Seven64代表Win7 64位系统。
Good Luck~

楼主:
大神,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膜拜中。

网友B(2013-10-15):
引用第5楼江苏,电工于2013-10-14 20:12发表的 :
我装了软件,不知道怎么驱动,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电脑和屏连接好线,会提示发现新硬件,弹出安装驱动的窗口,然后指定驱动的安装路径就行了,也就是上面C大说的内容了。

网友C(2021-09-02):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