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控制伺服应该调哪些参数

楼主(2013-05-02):
各位大侠,如题,控制模式选择速度模式,零飘要调整,速度增益要调整,速度逻辑方向要调整,还要调整哪些参数,望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欧洲的伺服还日本的,如果是欧洲的伺服,就用通讯的方式控制速度,非常简单,不要调整任何参数的。直接给你速度值,就可以了。增益根据负载的情况,来调整。如果用模拟量的方式,零漂很难彻底解决的。
我用松下伺服,因为是伺服泵,所以只能是模拟量信号控制

楼主:
顶一下,等待热心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