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菜鸟请问WINCC是一款西门子什么软件?

楼主(2013-05-02):
是用在西门子触摸屏上的编辑软件,还是可以用在电脑上(或工控机)的组态软件,像组态王一样使用吗?可以和三菱Q系列PLC通讯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WINCC V7或以下版本,使用在Pc上的组态软件。
WinccFlexible:触摸屏编辑软件。
Wincc V11:根据授权等级的不同,可以用在触摸屏或者Pc上。
与三菱Q系列通过以太网可以通讯,其他方式请使用三菱的Opc软件。
Good Luck~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C:
2楼说的好啊

网友D:
。。。。。。组态软件
努力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