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加伺服电机可以做仿形吗

楼主(2013-05-02):
用PLC加伺服电机可以做仿形吗,工件是不规则的,焊接部位有高有低,可以用伺服电机做吗
‘

网友A:
PLC应该做不了吧,要运动控制器吧,没搞过不清楚

网友B:
如果仿的形状要求不高完全可以!!但是焊点数量过多的话做程序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C:
PLC要加专用的插补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卡吧!

网友E:
用运动控制器可以的,PLC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