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下,profibus现场总线最大通讯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3-05-02):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profibus现场总线最大通讯距离是多少? 网上说485通讯距离是1200米,对不对呀?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9.6K~187.5K的速率下,1000M
500K速率 ,400M
1.5M速率,200M
3M~12M速率,100M
如果选择普通的双绞线,不能保证达到上述速率与长度。
Good Luck~

楼主:
多谢指教,不胜感激;profibus-dp现场总线可以参考上述标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不胜感激;profibus-dp现场总线可以参考上述标准吗?
上述就是Dp标准啊

楼主:
让高手见笑了, 那中继器是什么时候使用的呢?
请大侠再赐教一点,非常感谢!

网友B:
例如通信波特率在9.6k的时候,你的通信距离大于1000m,那此时就用中继器才能实现有效通信。它主要是延长通信距离。

网友C: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D(2013-09-02):
使用中继器可达到10公里

网友E:
中继器可以理解为就是信号隔离器,不管输入端压降多少(在可靠范围内),输出端信号都是标准的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profibus现场总线最大通讯距离是多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