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变频器的转速

楼主(2013-05-02):
各位大侠,用三菱PLC控制FX2n-2DA控制三菱变频器我会了,但是如何把当前的转动的转速反馈给触摸屏呢?我是新手啊,求帮助哈

网友A:
通讯吧,经济

网友B:
你有频率如果是2DA哪个继存器给的就用这个继存器除个系数的结果就可以用这个结果作为地址在屏上显示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这样和实际的转速 差距大不大?

网友C:
监控转数基本没有什么用

网友D:
很赞成1楼的看法,用通讯吧,阿弥托福

网友E:
可加检测开关检测转速经PLc控制输到人机

楼主:
能不能用旋转编码器实现?谢谢

网友F:
同意2楼的说法

楼主:
三菱D700系列的变频器带不带模拟电压输出的??各位大侠

网友G:
学习了,大内高手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