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没看到传说中的大电容,就上下两层电路板,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拆的DC-DC-DC型的PLC?AC-DC-DIY型的在下面那层板上有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B:
不会吧怎么只有两层?你那个是AC的还是DC的?

网友C:
dc是两层的  ac是三层的   ac最上面一层是cpu  中间存储区   下面那个是电源   上面有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拆的DC-DC-DC型的PLC?AC-DC-DIY型的在下面那层板上有个大点的电容。

晕!他是说保存程序供电的大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拆的DC-DC-DC型的PLC?AC-DC-DIY型的在下面那层板上有个大点的电容。

恩 是DC-DC-DC型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是两层的  ac是三层的   ac最上面一层是cpu  中间存储区   下面那个是电源   上面有个大点的电容

我的是DC-DC-DC型的200PLC,电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