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忙一条产品分检输送线

楼主(2013-05-02):
是一个手动程序;是这样的,一个人坐在输送带产品进口,总控制箱旁用自己眼睛判断来控制120多米长的,输送带上的产品对应12个通道来控制,每个通道分一个操作按钮来坐着手动控制不同产品,不同的规格在对应道口进行人库包装。(总控制箱上12个控制对应着12个道口出口)比如;我看到在输送走来这个产品是3号道口的,我按3号道口按钮,当输送产品走到3号道口时3号道口的光电的到信号,汽缸工作门打开产品从3号道口出去。就是这样只要按对应的按钮,产品就在对应的道口出去。

网友A:
这个动作应该不难吧 比较多类似动作而已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能帮我编写吗,我不知你要多少钱,合适我可以付工资给你。听说用数据排列来编写,因为前端输送过来的产品是不确定的,有的大,有的小,有的高,有的低,有的花纹不同。这能人工眼睛观看分解。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本人初学者。谢谢啦"""""""""

网友B:
你哪是什么产品啊,高的有多高,矮的多矮,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C:
这种简单!
相互学习

网友D:
程序很简单,不过这个得到现场才能写,具体的还得调试,在哪座城市?

网友E:
这个不到现场看看还真不好说

楼主:
哦,是轮胎分检,那能不能根据12通道写一下程序给我看看呢?

网友F:
人手动操作选择通道口就比较简单啊,看到属于哪个门按哪个按钮准备,然后进行对应通道光电开关有效,其他通道光电无效就可以啊

楼主:
因为集中线上过来的轮胎是不确定的,可能同时来几个是8号道口,或者来几个5号道口的

网友G:
建议先做一个轮胎识别系统,用到重量,高矮,工业ccd辨认花纹,筛选出轮胎种类,之后和的对应的传感器信号响应。赞同十楼。

网友H:
绘制了第一道口梯形图,其它道口根据I/O分配表,改变软元件号就可以了,形式是一样的。

楼主:
集中线过来轮胎是不确定的,可能是连续来几个是8通道的,也有可能来几个3通道的,12个通道与通道之间相隔距离也不统一,有的是8米,有的10几米。我在此感谢工控朋友啦“”“”“”“”“

楼主:
轮胎之间相隔距离也不统一,如果来5个8通道的,中间来1个3通道的

网友H:
那只能改进硬件结构了,或者从上游改变了

楼主:
我听说数据排列来编写;不知数据排列是怎么写请教高手,学习

网友I: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检查工序吗! 我有程序的!

楼主:
不知兄弟是那家贵公司的?能否让工控人家园朋友分享,有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