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器

楼主(2013-05-03):
采用同步控制器控制多台电机同步运行,返馈电压是用什么系列的传感器检测?

网友A:
购买时咨询一下同步控制器厂家就知道了!!不需要你浪费脑细胞!!

网友B:
采用伺服还是变频器,如果是伺服,肯定是脉冲或者通讯,还有就是模拟量+编码器。如果是变频器,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C:
变频器好像更简单吧,直接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做反馈就可以了,不过要找个基准

楼主:
采用的是变频器,但是因为电机负载不同,转速受到影响所以要在各电机轴端安装一个转速变送器,不知用那一系列的,我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