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现在弄了一个PROFACE 2031-SC41的触摸屏和一台欧姆龙PLC(SYSMAC-CS1G-CPU43)用来自学PROFACE,却发现怎么都不能下载程序,总是提示GP没有响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触摸屏操作设置到通讯模式后看看可以不。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弄过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C:
要么是线的问题,要么是COM口没选对,

网友D:
通讯问题,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E:
1.人機通電了嗎?
2.人機的tool線型號是?

网友F:
你问的是不是不能给屏灌程序?这个要对屏进行设置,我经常操作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人機通電了嗎?
2.人機的tool線型號是?

人機通電了,開始以為是沒和PLC通訊,接上PLC后人機也沒有報警通訊異常。
是買的GPW-CB03的線,試過別的屏是可以下載上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问的是不是不能给屏灌程序?这个要对屏进行设置,我经常操作这个

請問要設置什麽呀。在人機離線下對串口進行過設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线的问题,要么是COM口没选对,

線我用在別的屏上是沒有問題的,com口我也檢查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触摸屏操作设置到通讯模式后看看可以不。

是指手動切換到數據傳輸介面嗎?

网友G:
原因太多了,给个过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因太多了,给个过程细节

額...就是由於機台改造,用VB介面替代了觸摸屏,剩下的屏我想拿來玩玩,型號是2301-SC41,屏沒有問題,我用的下載線也沒問題(因為有用它下載過別的屏的文件),但就是用這個屏的時候總是連不上GP,說GP沒有響應,已經將GP格式化了,然後照著能夠下載的屏進行設置,還是不行,是不是如果GP和PLC之間通訊有異常也會造成GP不能響應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額...就是由於機台改造,用VB介面替代了觸摸屏,剩下的屏我想拿來玩玩,型號是2301-SC41,屏沒有問題,我用的下載線也沒問題(因為有用它下載過別的屏的文件),但就是用這個屏的時候總是連不上GP,說GP沒有響應,已經將GP格式化了,然後照著能夠下載的屏進行設置,還是不行,是不是如果GP和PLC之間通訊有異常也會造成GP不能響應呢

格式化了还不行,很大程度你的TOOL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格式化了还不行,很大程度你的TOOL口有问题

請版主幫忙看看,是不是真的是TOOL口有問題了
附件: 情況描述.rar (1551 K) 下载次数:27

网友H:
看你的设备管理器  GPW-CB03是哪一个COM口
看你的图是COM1   确认一下

网友I:
也想知道

网友J:
既然确定线没问题,又可以和其它屏通讯。那很可能是屏坏了。这款屏初始状态不需要设置就可以通讯的。如果离我近到可以到我这试。这款机我有十几个。编程线及软件都有。广州市伦科机电有限公司。020-82160150

网友K(2013-06-18):
先看看屏的资料吧,不能通讯好整的。

网友L:
先更新下屏的系统试试,太旧的跟后面的新软件连接会有问题,先只传送GP系统文件试试。

网友M(2013-08-08):
建议看GP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