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VD508"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3-05-03):
我就知道是PID输出值,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很是郁闷

网友A:
看你这里程序VD508只是过渡用的。。。

网友B:
您自己表的地址不是写着Vb500么,那么……
Good Luck~

网友C:
这段程序的目的应该是,I0.0如果接通执行PID运算,结果是从VD508输出的,
如果I0.0断开则不执行PID运算,将32000给VD508然后输出,
看到程序段2中用的是乘法指令,个人感觉应该用除法指令!

网友D:
肯定是乘法啦,0-32000,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