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输入点一个工作其他的也工作

楼主(2013-05-03):
就是使用的时候,出现故障plc的0.08点有输入的时候,其他输入点也会工作,从而造成输出程序误动作。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的啊?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检查程序如果没问题的话,则是PLC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干扰:变频器、伺服控制器、软启动。。。。。

网友C:
公共点连接有问题

网友D:
PLC硬件有问题

网友E:
这个情况如果是在使用中的机器的话,一般都是硬件故障了,更换I/O板即可解决

网友F:
有干扰的可能

网友F:
输入点用中继试试

楼主:
就是在使用的设备中发现的,以前都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G:
我有次编程电缆坏了,下载完程序后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干扰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