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我有设备  需要检测脉宽10ns 脉宽  有什么控制器可以做到吗  难道一定要单片机才能做到吗?
  指条明路

网友A:
引用楼主liwenbin于2013-05-03 12:13发表的 检测脉宽  应该是高科技技术了吧??? :
我有设备  需要检测脉宽10ns 脉宽  有什么控制器可以做到吗  难道一定要单片机才能做到吗?
  指条明路

别指望单片机!!那是机不是神!!!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C:
现成的控制器难了。一般示波器才几十M。10nS要计量检测的话,需要GHZ级别的IO工作时钟。好好找找成型的时钟检测设备,或者,自己用高速CPU、高速IO做一个吧

楼主:
我算了一下  5MHZ应该可以检测了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