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FX3U和欧姆龙NS10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3-05-03):
三菱FX3U和欧姆龙NS10触摸屏通讯怎么连接?我有一根三菱的通讯线。因为FX3U通讯口是RS422,欧姆龙触摸屏NS10通讯口是RS232,请问应该怎么配。

网友A:
plc扩展个232口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将触摸屏的232装成422可以吗?怎么接线,谢谢。
三菱FX3U和欧姆龙NS10触摸屏通讯
http://ymmfa.com